浅析屏蔽电缆的接地方式

楼主(2008-03-19):
从网上看到的不错的文章。
下载积分:+2(pgldcslcy)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yangyong08)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3(YMMFA)

网友A(2008-11-14):
我碰到一个干扰,对无锡优良仪表的干扰,这个仪表感觉太差劲了,同样几只仪表,在同个电柜里,台达的和霍尼威尔的不管你开不开变频器,温度一直不变(而且还是普通电线,没有屏蔽),而无锡优量仪表换了屏蔽电线,也接了地,一开变频器温度就会跳到300度,400度。花了好几万,买了这些破垃圾,火的时候真向把它砸掉,如果不是公司的,是我自己的,我早砸掉了。

网友B: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C: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D(2009-06-14):
我也用过这个:在同个电柜里,台达的和霍尼威尔的不管你开不开变频器,温度一直不变(而且还是普通电线,没有屏蔽),而无锡优量仪表换了屏蔽电线,也接了地,一开变频器温度就会跳到300度,400度。花了好几万,买了这些破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