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9):
用绝对定位ABS时,小弟有一疑问 就是伺服电机在断电时转过一圈之后还能不能记住其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不是只是伺服一圈中的每一个位置只一个编码,但转过大玩一圈之后又是如何知道它的当前位置?

网友A:
绝对位置时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一圈是1000 每转一圈+1000 你的位置第一次是200 第二圈就是1200

网友B(2009-03-02):
FX2N上样例和伺服书上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