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搞不懂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最近碰到个不明白的问题想请教高手
在我公司有台S7-200的PLC打算改一下程序可是没办法进入
PLC能正常工作RS232端口与一台变频器相连也能正常工作
同样的电脑。软件。数据线在其他PLC上能正常使用
双击刷新显示通信故障,让我们检查端口。波特率。通信线问题但是都没问题
请问是啥原因,是不是在PLC内修改了参数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你用的PLC的型号?变频器型号?
我用过这样的实例,但我用的是CPU224XP的。因为是两个端口,一个用USS协议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迅,这个端口是不能与PC的编程口通迅的。另一端口用PPI协议与PC的编程软件通迅。如果是单端口的话,我倒是没用的。有时间帮你试一下。不过,只要有源程序,可以强行修改后,重新设定端口协议的。

网友B:
将PLC上的小开关打道STOP位置再试

楼主:
CPU224变频器S6E7

网友C:
程序里可能做了自由口通讯,在运行时是自由口通讯模式,不是PPI模式,把开关打到STOP可中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