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高手指导指导

楼主(2008-03-20):
触摸屏上的PID控制反映不出来?
加一个那个PID控制画面 就是用在直径式拉丝机上用的.它的张力辟不是由传感器来调整的吗?画面也编出来了,不拉丝的时候,把传感器拉到最大,是2100--2200 它不样的,这个正常,但在机台开起来之后这个传感器它也能调整这个汽缸的紧和松但触摸屏上反映不出来,还是原来的数字,有变化但小得可连,我反复查过,这个程序和这个屏的地址都是对的,通讯线也没有那里不通和损坏啊.
求求你们帮帮我跟我讲讲是不是程序里有什么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的PLC和触摸屏?会不会是因为屏和PLC的通讯波特率原因?
会不会是所监控的数据对应的寄存器在程序上有什么冲突?比如说监控D50,但D49在别的地方被用了,占用了D50的地址?
会不会是监控数据格式的问题?比如说是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单精度浮点、双精度浮点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