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0):
小弟是大四的学生,一直在学习三菱的PLC和变频器,马上就要做毕业设计了,心中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题目,希望各位大哥给个思路,关于PLC、变频器或者电气传动类的毕业设计的题目,谢谢大家了。急~~~~~~~~~
[ 此贴被chenguang115在2008-03-20 10:50重新编辑 ]

网友A:
题目都没有啊?

那做是否就更难了呢?

看来四年大学没认真学呵...

毕业设计上最好PLC,变频器,触摸屏都有吧?

建设使用4AD-PT检测温度,然后485控制变频器并调速,然后触摸屏上显示相关数据。打个及格应该是有希望的了。

网友B:
做为毕业设计,题目的选择一般是导师在他熟悉的领域给你选的,这样你可以写些专业性的论文,比如说‘××自动化设备设计与应用’或‘基于PLC的××系统控制’;如果是自己选题,这种方向就不大合适,论文答辩的时候,如果你弄些行业类的,那些老师不大了解的题目,写的再好也会影响成绩,一般应选些在生活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东西,比如‘低层电梯控制’‘自动售货机控制’‘停车场控制’等,当然这些都是有人写过的,你最好能写点有创意的东西。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做提升机控制统挺好的,应用也比较广,

网友D:
这是我做的,有兴趣我们一起做:一、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要求
内容:利用PLC控制系统具有可靠性高、编程和维护方便、体积小的特点,将其应用于伺服控制系统中,可使伺服控制系统更加简单、可靠和稳定。本课题的任务是探讨PLC在精密定位伺服系统中的应用方法。具体工作内容有:
1.    收集、消化有关直流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及其控制方面的资料。
2.    收集、消化有关基于PLC伺服控制系统方面的资料。
3.    收集、消化有关PLC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的资料。
4.    收集、消化有关旋转编码器方面的资料。
5.    利用三菱FX系列PLC设计一套精密定位伺服系统。要求功能齐备,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工作可靠。
a.    给出三个以上可行方案并进行比较,确定一个最佳方案;
b.    设计控制系统硬件电路、编写程序;
c.    用计算机绘制相关硬件的电路原理图、制版图和程序框图;
d.    设计样机,进行软、硬件调试。

要求:
1.    电源供电:交流220V
2.    丝杠螺距:4mm
3.    定位精度:0.002mm
4. 电动机运转具有加、减速功能。

网友E(2008-06-02):
hehe  ,不知这位同学做好了没有?我做的是控制空气压缩机。

网友F:
我是学机械自动化的...比纯自动化的是不是要好啊

网友D:
现在已经定稿了

网友G:
有个题目还可以帮你考虑考虑,你这不是为难我了嘛!!

网友H:
大学就是厉害 啊  让我这个 小学都没毕业的开眼了

网友I(2008-07-14):
我想问下各位三菱PLC最多可以加几个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