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很容易烧坏,预加中继请教。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08-03-20):
三菱的fx1n-40mr输出继电器带动液压阀容易烧坏,现在想加中继,要求要有手动的功能,方便对液压阀单独测试。除了te的中继有手动的功能外,还有其它的品牌吗?
[ 此贴被jwm在2008-04-02 09:19重新编辑 ]

网友A:
1.带这种功能的继电器肯定有,没有使用过我也不知道具体品牌和型号;
2.手动功能没有必要非用手来按动中间继电器来实现,可以从PLC程序中加手动功能;
3.若不便于修改程序,可以添加手动选择开关,直接給电磁阀送上电源使阀换向,也能进行测试。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言之有理

网友C:
和泉的中继也有手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指教,找到一种

网友D:
我也了解一下拉

网友E:
direct中继也有手动按钮。如有触摸屏,那就可用程序去驱动了。
另外,用电子放大板可省点钱,假如阀多的话。

网友F:
用施奈德的就不错啊

网友G:
RU4S-A220 (AC220V) RU4S-D24 (DC24V) 上面是IDEC(和泉)品牌。可以手動。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用故态继电器接入,输出线圈两点接输入.

网友I:
我们一直都在用IDEC的继电器,继电器上的拨动开关偶尔安装调试的时候用用还行,但用来代替日常的手动功能恐怕难以胜任哦!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K:
施奈德和ABB的多有手动的.ABB型号:CR-M024DC4L(DC24V),CR-M0230AC4L(AC220V)

网友L:
手动经常用的话还是从程序下手,要么安装手动开关,偶尔的话就用带手动的中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帮忙,手动仅仅用于测试电磁阀和液压回路是否正确动作。最后决定用te的产品RXM2AB2BD  中继触点电流12A,使用寿命长一点。

网友M:
想让PLC长命点,最好是加中纪.

网友N(2008-09-14):
同意一楼的看法

网友O:
施奈德的中继有手动的

网友P:
加手动如你歉麻烦改程序的,就用转换开关来控制就得了.

网友Q:
学习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R:
新手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