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三菱 温度输入模块在读入PLC时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杨工你好!请问三菱(Q64TD)温度输入模块在把温度值读入PLC后,我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但我看了说明书,例如实际温度为55.8度,而读到PLC后为558,我要正确显示是否要除以10,才是实际温度。请指教!

网友A:
对的,PLC里面是10的数值代表一度
如果你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下,PLC中不用除10,自然触摸屏就显示55.8度
不过三菱的一些触摸屏不支持这种做法,就麻烦了
需要
558/10=55
55*10=550
558-550=8
然后分别显示55和8,中间自己做一个小数点。

楼主:
谢谢!杨工的指导,我知道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