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接线图

楼主(2008-03-20):
那位老兄有usb转串接线图,我的电脑没串口啊.

网友A:
买啊 买啊

网友B:
usb转串接线我有

网友C:
30元,买时别忘了光盘驱动呀

网友D:
可是不支DOS系统

网友E:
差的USB转串口连接不稳定,经常断线,电脑死机。要买好的。

网友F:
最好买50以上的,要不然用起来容易断线,我用了条Z-TEK的,一直很好,测试过的PLC和人机还没有遇到不可以通讯的!

网友G:
也就得买了。

网友H(2008-04-29):
记得要带电脑和PLC去试哟,很多是不能用或不稳定的,我买过N条了,都不了了之,最终还是买了个带串口的二手的PC,彻底解决啦!

网友I:
应该是要买了,20-200元的都有。不过哦买的USB-SC-09装好驱动后提示正常。但连接PLC时就不行,请高手帮忙或哪位同行交流下。
551840197@qq.com

在东莞市

网友E:
什么USB转串口都不好用,我买了几种牌子的都不好用?断线厉害。

网友J(2008-06-15):
不要用USB转串口,,如果可以有PCI口,最好扩展一个串口卡,,很稳定

网友J:
笔记本就得这样

网友K:
我是新手,我的NB也没有串口,请问对于不同类型的PLC是不是要买不同的USB-RS232电缆或PCI卡的那种转换电缆,这种也能和人机通讯吗??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L:
买一根转接线

网友L:
不过需要驱动软件

网友L:
有些转接口不灵

网友L:
初学者最好使用专用品牌的转接线

网友M:
看来也得去买一条才行!

网友N:
有的便宜的不好用,买是需要注意,usb要2.0的会快些

QQ:1792595232

网友O(2008-07-31):
去华强买一条呗

网友P:
买一根 20

网友Q:
现在电脑都没有串口

网友Q:
mai买是最好

网友R:
买一根只需15元,我也是买的很好用.

网友S:
如果是笔记本电脑最好用PCI转232口好使,市场上USB转232的不好使时好时坏特烦人

网友T(2008-09-21):
我有USB转串口的转换器。联系13738806091
相信自我!

网友U:
是啊,电脑城一般都有得卖的,最好买100无以上那种价格太低的杂牌有时会有不稳定问题

网友V:
电脑城买一个啊!

网友W:
我也需要啊!

网友X:
晕!自己做一根?。。。不行,就买了!

网友Y:
   四方矢量型变频器
(C320系列)参数设定表
功能码    功能     名称    设  定  范  围    最小值    设定值    更改
基本运行参数组
F0.0    控制方式选择    0:V/F方式  1:无感矢量控制    1    1    ★

F0.01

频率输入通道/方式选择    0:频率数字设定
1:UP/DW端子递增、递减控制
2:RS485接口  3:面板电位器
4:外部电压信号VC(0V~10V)
5:外部电流信号CC(0~22mA)
6:组合设定  7:外部端子选择    1    0
F0.02    频率数字设定    0.00~上限频率    0.01    0

F0.03

频率数字设定辅助控制    LED个位:
0:设定频率掉电存储
1:设定频率掉电不存储
LED百位:
0:停机时设定频率保持
1:停机时设定频率恢复到[F0.2]
2:停机时设定频率清零
LED百位、千位:保留    1    0000

F0.04

运行命令通道选择    LED个位:
0:键盘控制    1:外部端子
2:串行通信端口
LED十位:STOP键功能
0:仅对面板控制方式有效
1:所有控制方式有效    1    0000
F0.05    运行命令端子组合方式    0:两线模式1  1:两线模式2  2:三线模式    1    0    ★

F0.06
转向控制    LED个位:0与设定方向一致 1:与设定方向相反
LED十位:0:反转防止无效  1:反转防止有效    1    0000
F0.07    下限频率    0.0Hz~[F0.8]    0.01    0.0
F0.08    上限频率    [F0.7]~600.00Hz    0.01    50.00
F0.10    加速时间1    0.1~6000秒/分    0.1    ▲
F0.11    减速时间1    0.1~6000秒/分    0.1    ▲
F0.12    加减速特性参数    LED个位:
0:直线加速器; 1:S曲线加速器
LED十位:
0:按设定的加减时间加减速
1:自动加减速
LED百位:加减速时间单位… 0:秒(Sec); 1:分(Min)    1    0000
F0.13    S加减速起始段    10.0~50.0(%)    0.1    20.0    ★
F0.14    S加减速上升下降段    10.0~80.0(%)    0.01    60.0    ★
F0.16    载波频率    1.5~12.0KHz    0.1    6.0*
F0.17    载波特性    LED个位:保留功能
0:软PWM调制关闭 1:软PWM调制动作
LED十位:0:负载关联载波调整关闭  1:负载关联载波调整动作
LED千位:0:频率载波调整关闭 1:频率关联载波调整动作    1    1110
F0.18    参数写入保护    1:只允许修改F2。0和本参数
2:只允许修改本参数
其它数值:允许修改所有参数    1    0
初级运行参数组
F1.0    V/F曲线类型选择(参数[F1.0]-[F1.13]仅在V/F控制方式,即[F0.0]=0时有效)    0:恒转矩曲线  1:降转矩特性曲线1(1。5次幂) 2:降转矩特性曲线2(2次幂) 3:自定义V/F曲线    1    0    ★
F1.01    转矩提升    0.0~20.0(%)    0.1    6.0
F1.02    转矩提升方式    0:手动   1:自动    1    0    ★
F1.03    基本运行频率    5.00~上限频率    0.01    50.00
F1.04    最大输出电压    200~500V
100~250V    1    380
F1.05    V/F频率3    [F1.7]~[F1.3]    0.01    0.0    ★
F1.06    V/F电压3    [F1.8]~100.0(%)    0.1    0.0    ★
F1.07    V/F频率2    [F1.9]~[F1.5]    0.01    0.0    ★
F1.08    V/F电压2    [F1.10]~[F1.6]    0.1    0.0    ★
F1.09    V/F频率1    0.0~[F1.7]    0.01    0.0    ★
F1.10    V/F电压1    [F1.1]~[F1.8]    0.1    0.0    ★
F1.11    启动时的直流制动电流    0.0~100.0(%)    0.1    50.0
F1.12    启动时的直流制动时间    0.0~20.0秒    0.1    0    ★
F1.13    保留
F1.14    转差频率补偿    0~150(%)    1    0
F1.15    负载电机额定电压    200~500V
100~250V    1    380V
220V
F1.16    负载电机额定频率    5.00~600.00Hz    0.01    50.00    ★
F1.17    负载电机额定电流    0.01~300.0A    0.01    ▲    ★
F1.18    负载电机额定转速    300~6000RPM    1    ▲    ★
F1.19    负载电机空载(励磁)电流    [F0.17]/4~[F1.17]×3/4    0.01    ▲    ★
F1.20    参数自测定    0:不动作 1:静态自测
2:运转自测  3:综合自测    1    0    ★
F1.21    启动预励磁选择    LED个位:启动预励磁…0:无效 1:有效
LED百位:零预磁准备…0:无效 1:有效    1    0001
F1.22    启动预励磁时间    0.01~2.00Sec    0.01    0.30    ★

F1.23

电机参数自适应矫正    LED个位:定子电阻自适应矫正…
0:无效 1:有效
LED十位:励磁电流自适应矫正…
0:无效  1:有效
LED百位:转子电阻自适应矫正…
0:无效  1:有效    1    0010
F1.24    定子电阻    0.000~20.000    0.001    ▲    ★
F1.25    转子电阻    0.000~20.000    0.001    ▲    ★
F1.26    转子电感    0.00~600.00(mH)    0.01    ▲    ★
F1.27    励磁电感    0.00~600.00(mH)    0.01    ▲    ★
F1.28    总漏感(系数)    0.00~100.00(mH)    0.01    ▲    ★
F1.29    转差补偿增益    0.50~1.50
模拟输入输出参数组
F2.0    VC输入下限电压    0.0~[F2.1]    0.1    0.0V    ★
F2.1    VC输入上限电压    [F2.0]~10.0V    0.1    5.0V
F2.2    CC输入下限电流    0.0mA~[F2.3]    0.1    4.0    ★
F2.3    CC输入上限电流    [F2.2]~20.0mA    0.1    20.0
F2.4    最小设定频率    0.0~[F2.5]    0.01    0.00
F2.5    最大设定频率    [F2.4]~600.0Hz    0.01    50.00

F2.6
输入通道特性选择    LED个位:(VC通道)0:正特性 1:逆特性
LED百位:(CC通道)0:正特性 1:逆特性    1    0000    ★
F2.7    外部频率设定滤波时间常数    0.01~1.00Sec    0.01    0.10
F2.8    频率输入通道组合    参见组合说明(0~19)    1    0
F2.9    模拟输出选择(AVO)    0:输出频率 1:输出电流 2:输出电压3:电机转速 4:PID设定 5:PID反馈    1    0000
F2.10    AVO输出下限    0.0~[F2.11]    0.1    0.0V
F2.11    AVO输出上限    [F2.10]~12。0    0.1    10.0V
开关量数字输入输出参数组
F3.00    输入端子1功能控制    0:控制端闲置;    13:频率递增控制(UP);
1:多段速控制1;  14:频率递减控制(DW);
2:多段速控制2;   15:UP-DW频率清零;
3:多段速控制3;    16:自由停机控制;
4:频摆投入;  17:外部设备故障信号输入;
5:频摆状态复位;    18:三线式运转控制;
6:正转点动控制;   19:直流制动控制;
7:反转点动控制;    20:内部计数器清零;
8:加减速时间选择1; 21:内部计数器时钟;
9:加减速时间选择2; 22:PLC运行投入;
10:频率设定通道选择1;23:PID运行投入;
11:频率设定通道选择2;25:PLC停机后状
12:频率设定通道选择3;   态复位;    1    1
F3.01    输入端子2功能控制        1    2
F3.02    输入端子3功能控制        1    3
F3.03    输入端子4功能控制        1    6
F3.04    输入端子5功能控制        1    13
F3.05    输入端子6功能控制        1    14
F3.06    输出端口OC1选择    0:变频器运行中; 8:欠压停机;
1:频率到达;    9:PLC阶段运行完成;
2:频率水平检测信号; 10:PLC周期完成;
3:过载报警;    12:设定计数值到达;
4:外部故障停机;13:指定计数值到达;
5:频率到达上限;16:变频器故障;
6:频率到达下限;17:摆频上下限限制
7:零速运转中;      1    0
F3.07    输出端口OC2选择        1    1
F3.08    继电器输出选择
(TA 、TB、 TC)        1    16
F3.09    频率到达检出幅度    0.0~20.00HZ    0.01    5.00
F3.10    FDT(频率水平)设定1    0.0~上限频率    0.01    10.00
F3.11    FDT输出延时时间1    0.0~200.0秒    0.1    2.0    ★
F3.12    FDT(频率水平)设定2    0.0~上限频率    0.01    10.00
F3.13    FDT输出延时时间2    0.0~200.0秒    0.1    2.0    ★
F3.14    过载报警水平    50~200%    1    110
F3.15    过载报警延时时间    0.0~20.0秒    0.1    2.0    ★
辅助运行参数
F4.0    启动方式    0:常规启动;1:检再速启动    1    0    ★
F4.01    启动频率    0.0~10.00HZ    0.01    0.5
F4.02    启动频率持续时间    0.0~20.0秒    0.1    0.0    ★
F4.03    停机方式    0:减速;1:自由停机    1    0
F4.04    停机时直流制动起始频率    0.0~50.00HZ    0.01    3.00
F4.05    停机时直流制动等待时间    0.0~5.0秒    0.1    0.1    ★
F4.06    停机时直流制动动作时间    0.0~20.0秒    0.1    0
F4.07    停机时直流制动电流    0.0~100%    0.1    50.0
F4.08    零频运行阀值    0.0~100.0HZ    0.01    0.0
F4.09    零频回差    0.0~50.00HZ    0.01    1.0
F4.10    点动频率    0.0~上限频率    0.01    10.0
F4.11    加速力矩水平    110~200%    1    160
F4.12    制动力矩水平    10~150%    1    80
F4.13    电机过载保护系数    50~110%    1    100
F4.14    自动稳压(AVR)    0:无效;1:动态有效;2:静态有效    1    2
F4.15    自动节能运行    0:无效1:有效    1    0    ★
F4.16    正反转死区时间    0.0~5.0秒    0.1    0.0    ★
F4.17    加速时间2    0.1~6000秒/分    0.1    ▲
F4.18    减速时间2    0.1~6000秒/分    0.1    ▲
F4.19    加速时间3    0.1~6000秒/分    0.1    ▲
F4.20    减速时间3    0.1~6000秒/分        ▲
F4.21    加速时间4/点动加速时间    0.1~6000秒/分    0.1    ▲
F4.22    减速时间4/点动减速时间    0.1~6000秒/分    0.1    ▲
F4.23    UP/DW端子修改速率    0.01~100.0HZ/秒    0.01    10.00
F4.24    能耗制动起始电压    600~750V    1    700V
F4.25    能耗制动动作比率    10~100%    1    60%

F4.26
停机再启动设置    LED个位:动作选择----0:不动作1:动作
LED十位:再启动方式
0:常规启动1:检速再启动    1    0010    ★
F4.27    停机再启动等待时间    0.0~10.0秒    0.1    0.5    ★
多段速控制参数组

F5.0

多段速运行模式    LED个位:PLC动作选择
0:不动作1:动作2:条件动作
LED十位:PLC运行模式选择
0:单循环       1:单循环停机模式
2:连续循环     3:连续循环停机模式
4:保持最终值   5:最终值停机模式
LED百位:PLC断点恢复方式选择
0:从第一阶段恢复运行
1:从中断时的运行频率开始运行
2:从中断时的阶段频率开始运行
LED千位:PLC状态存储
0:掉电不存储   1:掉电存储    1    0000    ★
F5.01    多段速频率1    0.0~上限频率    0.01    35.00
F5.02    多段速频率2    0.0~上限频率    0.01    15.00
F5.03    多段速频率3    0.0~上限频率    0.01    3.00
F5.04    多段速频率4    0.0~上限频率    0.01    20.00
F5.05    多段速频率5    0.0~上限频率    0.01    25.00
F5.06    多段速频率6    0.0~上限频率    0.01    30.00
F5.07    多段速频率7    0.0~上限频率    0.01    35.00
F5.08    多段速频率8    0.0~上限频率    0.01    40.00
F5.09    阶段1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0    阶段2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1    阶段3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2    阶段4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3    阶段5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4    阶段6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5    阶段7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6    阶段8运行时间    0.0~6000秒    0.1    10.0

F5.17
PLC多段速运行方向    LED个位:(阶段1运转方向)
LED十位:(阶段2运转方向)    0:正转
LED百位:(阶段3运转方向)    1:逆转
LED千位:(阶段4运转方向)    1    0000

F5.18
PLC多段速运行方向    LED个位:(阶段1运转方向)
LED十位:(阶段2运转方向)     0:正转
LED百位:(阶段3运转方向)     1:逆转
LED千位:(阶段4运转方向)    1    0000
高级运行参数组
F6.01    故障自恢复次数    0,1,2    1    0    ★
F6.02    故障自恢复间隔时间    0.2~20秒    0.1    2.0    ★
F6.03    内部计数器终值设定    1~60000    1    1    ★
F6.04    内部计数器指定值设定    1~60000    1    1    ★
F6.05    跳跃频率1    0.0~上限频率    0.01    0
F6.06    跳跃频率1幅度    0.0~5.00HZ    0.01    0
F6.07    跳跃频率2    0.0~上限频率    0.01    0
F6.08    跳跃频率2幅度    0.0~5.00HZ    0.01    0
F6.09    线速度系数设定    0.01~100.0    0.01    1
F6.10    闭环模拟显示系数    0.01~100.00    0.01    1.00
F6.11    转速显示系数    0.01~10.00    0.01    1.00
F6.12    监控参数1选择    0~11    1
F6.13    监控参数2选择    0~11    1
F6.14    参数查询/修改权限    0~9999    1    1700
F6.15    参数初始化    0:不动作1:初始化动作2:清除故障记录    1    0    ★
F6.16    参数拷贝功能    0:拷贝禁止1:拷贝允许    1    1
F6.17    厂家密码    0~9999    1    1000
F6.18    权限密码    0~9999    1    0
F6.19    参考密码    0~9999    1    ▲
摆频运行参数

F7.0

摆频运行方式设置    LED个位:功能设置
0:摆频功能关闭 1:摆频功能有效
2:摆频功能条件有效(外部端子投入)
LED十位:停机启动方式
0:按停机前记忆的状态启动  1:重新启动
LED百位:  0:固定摆幅   1:变摆幅
LED千位:状态存储与恢复
0:掉电后不存储、启动后重新运行
1:掉电后存储状态、启动时恢复该状态    1    1000    ★
F7.01    摆频预制频率    0.0~上限频率    0.01    10.00
F7.02    预制频率等待时间    0.0~6000秒    0.1    0.0    ★
F7.03    摆频幅值    0.0~50.0%    0.1    10.0
F7.04    突跳频率    0.0~80.0%    0.1    10.0
F7.05    三角波上升时间    0.1~1000.0秒    0.1    10.0
F7.06    三角波下降时间    0.1~1000.0秒    0.1    10.0
F7.07    摆频中心频率设定    0.0~上限频率    0.01    10.0
PID控制功能参数组

F8.0

内置PID控制    LED个位:PID功能选择  0:PID控制无效      1:PID控制有效  2:PID条件控制有效
LED十位:PID控制器结构选择
0:比例 1:积分  2:比例积分
LED百位:PID调节特性 0:正作用 1:反作用
LED千位: 0:单极性PID控制1:双极性PID控制    1    0020    ★

F8.01

PID设定/反馈通道选择    LED个位:PID设定通道选择
0:数字设定1:串行接口
2:面板电位器3:外部电压信号(0~5V)
4: 外部电压信号(0~10V)
5: 外部电流信号CCI
LED百位:PID反馈通道选择
0:电压输入(0~5V) 1:电压输入(0~10V)
2:电流输入CC 3:脉冲输入4:VC1+CC 5:VC1-CC 6:Min{VC1,CC}  7:Max{VC1,CC}    1    0000    ★
F8.02    内置PID闭环数字设定    0.00~10.00V    0.01    0.00
F8.03    最小给定量    0.0~[F8.4]    0.01    0.00
F8.04    最大给定量    [F8.3]~10.00    0.01    10.00
F8.05    最小反馈量    0.0~10.00    0.01    0.0
F8.06    最大反馈量    0.0~10.00    0.1    10.00
F8.07    比列增益    0.0~5.00    0.01    1.00
F8.08    积分时间常数    1.0~500.0秒    0.1    10.00
F8.09    偏差允许限制    0~20.0%    0.1    0.0
F8.10    闭环预制频率    0.0~上限频率    0.01    0.0
F8.11    闭环预制频率保持时间    0.0~6000.0秒    0.0    0.0    ★
F8.12    睡眠阀值    0.0~10.00    0.01    10.00
F8.13    唤醒阀值    0.0~10.00    0.01    0.0
通讯功能参数组

F9.0

通信设置    LED个位:波特率选择
0:保留    1:1200dps   2:2400dps
3:4800dps  4:9600dps  5:19200dps
LED十位:数据格式选择
0:无校验 1:偶校验 2:奇校验
LED百位:保留 LED千位:保留    1    0014    ★
F9.01    本机地址    0~30    1    0
F9.02    本机应答延时    0~1000ms    1    5ms

F9.03

通信辅助功能配置    LED个位:主从设置
0:本变频器为从站 1:本变频器为主站
LED十位:通信失败后的动作选择
0:停机   1:维持现状态
LED千位:通信协议选择0~1    1    0010
F9.04    通信超时检出时间    0.0~100.0S    0.1    10.0
F9.05    联动设定比例    0.01~10.00    0.01    1.00

F9.06
联动比例矫正通道    0:无矫正1:面板电位器
2:外部电压信号VC1(0~5V)
3:外部电压信号VC2(0~10V)
4:外部电流信号CC(0~20mA)    1    0
特殊功能配置参数组
FC.0    欠压保护水平    360~460V    1    380
FC.01    过压限制动作水平    660~760V    1    700
FC.02    电流限幅水平    150~200%    1    180

FC.04
运行保护功能设置    LED个位:欠压补偿强度0~9
LED十位:过压抑制强度0~9
LED百位:过流抑制强度0~9
LED千位自适应制动力矩调整强度0~9    1    3333

FC.05

功能动作选择    LED个位:冷却风扇控制
0:变频器运行后运转,
1:变频器通电马上运转
LED十位:冷却风扇调速控制0:关闭  1:动作
LED百位:电压过调制  0:关闭     1:动作    1    0000

FC.06
功能设置    LED个位:参数修改禁止 0:无效    1:动作
LED十位:输入端子电平
0:端子接通有效,1:端子断开有效;    1    0000
FC.08    代理密码    0~9999    1    0
FC.09    转速估计系数    0.10~5.00    0.01    1.00
FC.10    转速闭环增益    0.50~1.20    0.01    1.00
FC.11    转速闭环积分时间常数    0.10~10.0    0.01    1.00
FC.12    死区补偿矫正    0~25    1    0
FC.13    程序版本    2100~2199    1    ▲

网友Z:
本本的话,要买一个PCM转232,我用的就是这,用其它的USB转232都不能使用!!!!!!

网友AA:
额,居然没人解决

网友AB:
我买了,但是连不上

网友AB:
哎,现在的本本真烦人

网友AC:
现在市场很多都可以用
如U232-P9

网友AC:
U232-P9才几十元

网友AD(2008-10-29):
usb转串口的电路是有的,但是不容易做,芯片是贴片的好的芯片也要20几元,做麻烦的很,不如买成品的USB转COM口,力特的很好用只要70元。

网友AE:
买一个啦

网友AF:
还是买一个比较好

网友AG:
有的不能用!!!

网友AH(2008-11-30):
PCI的也不一定好用,我就买过,要价是175元的,在我的电脑上就不能用,也不知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什么的,后来用了USB的85元的那种才好用了

网友AI:
商务型的笔记本很多有串口的,我就因为此而买空卖空了DELL的D620

网友AJ:
我觉得买个PCMIA卡还是比较好~

网友AK:
呵呵,确实买一根就是了。

网友AL:
有买的啊。

网友AM:
三结合胆红素挥洒电话按时间的环境撒好的骄傲是好多

网友AM:
10M中上的教案设计出 后还是 是旧爱还是京哈 生活环境设施好

网友AM:
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

网友AM:
呵呵呵,我就要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

网友AM:
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灌水啊哀伤过的

网友AN(2008-12-30):
买呀 只能去买了 等我做电脑时候 一定专门给做工控的 装上串口

网友AO:
买啊 买啊,有不贵

网友AP:
给你个建议,USB转COM,一定要买好的,价格大概百元以上,要不然很不稳定的,我是深有体会,或者干脆买个PCI的COM板,绝对好用!

网友AQ:
我买过很多都不稳定,经常在监控时自动断开,请那位高手介绍下那一种好

网友AR(2009-01-29):
妈的:问问题不会打个问号,还以为是高手发的好东西!!!!

网友AS(2009-04-16):
元,买时别忘了光盘驱动呀

网友AT:
U装串不好 不稳定 我买了块PCI口的串口卡 特稳定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