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970触模屏和PLC的问题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楼主(2008-03-20):
我公司有一个970的触模屏和三菱的128点PLC组成的控制系统.现在触模屏和PLC不能通讯,触模屏只能进入主菜单.经过互换判断线和屏没有问题,问题在PLC.但通过电脑和PLC通讯发现没有问题,程序可正常读写.现在我不能判断问题是不是在PLC.请各位帮助分析下.多谢.

网友A:
只要PLC能和电脑通讯,就说明PLC是正常的
问题就只有在屏、通讯线、A9GT-RS4这里了

网友B:
屏还要安装FX驱动的

网友A:
对了,楼上提示也很有可能。
如果是新屏的话,还要安装OS,FX的驱过,不过应该楼主已经进行了这些基本操作吧?
请教各位一个970触模屏和PL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