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一个让我头晕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请各位大侠能不能给出一个RS232 RS422 RS485的样子的图出来给我看一下啊,
我搞到现在都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
内部图纸和相关说明就不用给我看了,给了现在也看不懂呵。

GOOD LUCK

网友A:
这是三种通讯协议
232 一般就是9针串口,上四针下五针,台式机后面都有。Q系列PLC编程口也是232
485 呢 在工业上,通讯用一根收一根接一根信号地。有时直接就是网线头这样的
422和485很象,应该是两根收两根发,在工业上也有九针的,25针的,或者三菱PLC编程口这样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可能有误不够准确,但大概意思就这样。

网友B: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我接触的485是两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