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帮帮我

楼主(2008-03-20):
请问,,各位前辈
怎么用一个普通的按钮, 和普通的接触器 继电器实现启停 (按一下是启,再按就是停)电机

网友A:
1.单按钮起停,在PLC编程里一般用上升沿输入实现;
2.普通的继电器有多普通?只用中间继电器应该是不行的;
3.用时间继电器接线可以实现,要注意按钮按下的时间长短;
4.用计数器可以实现,要注意将其复位为0。
5.自锁按钮算不算“普通”呢?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3-21 07:59重新编辑 ]

网友B:
你是指不用PLC参与吧!那就用带锁的行程开关吧!

网友C:
普通的按钮, 和普通的接触器继电器实现启停 (按一下是启,再按就是停)
用一个按钮的没见过,
用两个按钮的,就经常使用

网友D:
用PLC实现比较容易,在本站搜索“单按钮”可以得到至少9种方式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这么简单的控制还要那么麻烦吗.吃饭没事干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G:
传说是某公司面试的题目,以前有人问过,图也是转的,觉得有趣便收之,没什么实际用处。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3-21 16:12重新编辑 ]
混灌水区的!

网友H:
用三个继电器和一个按钮和若干的线就可以实现!!

网友H:
我先上个厕所,呆会回来了再画一下做成图片上传上来.

网友H:
个人认为此图在单按钮控制起动停止控制线路应用中并不合适,单按钮起动停止只适用在远距离一根线控制起动停止,或正转反转中适用.

网友H:
单控钮起动停止只适用于一根线控制电机正反转或起动停止类控制线路
描述:献丑了

网友I: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一个急停不可以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