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在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 通过屏GP2301跟三菱FX2Nplc通讯时,发现连接不上。后在模式设置里选择“内部2端口”就可以了。这样调试程序方便多了。大家有用到时不仿试试.
  • 威望:+2(zyfzxh) 鼓励

网友A:
    屏和PLC连接时的学问真多。

    比如Q00J与GT1150连接的时候,直接在屏里设置Q系列是不行的。
    我试了几次,先换FX再换Q,竟然可以了。

网友B:
    学习
    又知道多一点拉

网友C:
    引用楼主yyhexf于2008-03-21 10:09发表的 心得 :
    在软件ProPBWin C-Package03 通过屏GP2301跟三菱FX2Nplc通讯时,发现连接不上。后在模式设置里选择“内部2端口”就可以了。这样调试程序方便多了。大家有用到时不仿试试.

    本来就可以,我只是没有对GP与‘三菱通讯模块’的测试,直接连线的可以,含Q.A.FX

网友D:
    有学了点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