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塔试刀库的就近选刀的梯形图

楼主(2008-03-21):
求塔试刀库的就近选刀的梯形图,不知道的讲下原理也可以。本人曾想到是以角度来选的。事实也是可形的。但我发现:我们车床中的刀库。它不是以角度来选的。因为后面有接近开关的,也就是说。它好像是以数字来表达的。就是那种30多万的机床中的。能装12个刀的。请大家说说。它的就近选刀是怎么来选的。有一台是上海开通系统的。机床中带PC。还有5台是FANUC的。但我发现。用这个系统的机床都不带独立的PC。是不是这个系统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主要还是请大家说说。刀库就近选刀的原理。小第实在不解!!!!!

网友A:
原理知道一点点。
比如12把刀的刀库,用时钟的面板来比喻,1~12代表地址,其中的内容代表刀号。假设3点钟的位置是换刀位,现在要换23号刀,而23号刀处于10点钟的位置。设计一个程序,将23的值与1~12地址的内容逐个比较,(设一个k值初始为0,每比较一次加1),当比较值为0时,判断k值的大小,当k值大于或等于6时,刀库逆时针旋转,k值小于6时,刀库顺时针旋转。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可行!

网友B(2009-08-03):
不对,用指令搞定!

网友C:
三菱和法那科的系统现在就有刀塔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