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我换了一块新的AJ 65BT-64DA后发现温度采集不到了,是否需要设置增益,如果是,具体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
请帮助我

网友A:
拨码没有?设置站号

楼主:
设置站号和速度了。还需要什么超做吗?

网友A:
别的好象没有了
如果不正常使用GX DEVELOPER的网络诊断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站号和速度了。还需要什么超做吗?

只是更换同样的模块,同样的地址和速率,那就有点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更换同样的模块,同样的地址和速率,那就有点晕了。

模块对吗?AJ65BT-64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