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楼主(2008-03-21):
一台电梯功率为11.2KW电压380V转速是0.5米每秒,一楼到二楼为4米问一楼到二楼来回70次要多少电量?

网友A:
理想状态下:4米就是8秒,70次就是560秒,就是0.156小时,0.156*11.2kw=1.742度。
但实际绝不是这样,因为变频器能省一点。但是电梯在启动和停车的时候又因为制动很多能源转换成了热能。

网友B:
同意杨站长的说法。

网友C:
装个电表看一看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网友D:
同意杨工的答案

网友E:
杨工方案很好

网友F:
还需考虑:
电梯空载上行时,因对重更重,不需什么电,反之,如满载下行,也是如此。

网友G:
绝对值的话是算不出来的,理论上总是和事实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