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 注释的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用的是Q06H的PLC,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注释丢了!把备份的程序在写进去,可在读出来还是没有注释!请问各位是哪的问题?谢谢啊!小弟邮箱wangwei19888@sina,com

网友A:
先要确认备份的程序上有注释吗
然后在写入PLC的时候,在复选框上打勾

楼主:
不行的!我这次有十个这样的PLC!就这个有这样的问题!有注释的!但写进去在读出来就没了!很郁闷!
没有注释厂家验收过不去的!是哪 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还是不可以啊!郁闷

网友B:
要加SRMA 卡之类的东东

楼主:
不行的,我知道写到闪存卡里也不行!

网友C:
在灌程序之前有加注释吗? 没有的话读出也是没有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读程序时,在软件里执行读取选择项里没有注释这一项,不知道PLC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