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900,1000,1500系列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
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屏幕大小,分辨率,显示色,接口,软件的区别,找FX系列样本看看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900分为 A900,F900
1000分为 GT1100,GT1500
介绍可以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