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同台达变频器用RS-485通信

楼主(2008-03-22):
台达PLC 同台达变频器用RS-485通信(MODWR K1 H2000 H12)用来启动变频器,正反方向用什么程序来实现呢?那位朋友能指教,谢谢

网友A:
MODWR K1 H2000 H12:是正转启动变频
MODWR K1 H2000 H22:是反转启动变频

楼主(2008-05-06):
多谢,那停止呢?

网友B(2008-10-06):
停止,MODWR K1 H2000 H01。你可以查一下变频器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