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温度控制

楼主(2008-03-22):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本人曾用PLC人机做温控,个人认为不可取:1成本高:2抗干挠很差,对环境要求太高.

网友B:
在本身就需要人机的系统上可以用PLC做温控,主要注意热电偶和温度模块的连接要使用温度补偿线,并单独走线槽和电力线分开。温度模块使用也容易,设置好温度单位,精度之类的,温度值直接读取温度模块的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