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扩展模块在编程里怎么使用

楼主(2008-03-22):
哪位好心人能告诉我FX-2N扩展模块在编程里怎么使用

网友A:
对于一般模块而言,主要是IO点分配吧?直接按照PLC模块的IO点以8进制 累加 就行了。
若是特殊功能模块,要查阅相应说明书。本站有相关资料。搜索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