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2):
  三菱PLC中级教材,
附件: PLC教學.rar (52 K) 下载次数:497

网友A:
先顶下,这个好像应该放在资料互助区里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8-05-08):
可能是有病毒吧,

网友C:
我下了,可是,感觉资料不全.是不是我水平有限呀

网友D:
office2007都打不开。

网友D:
选定的文件不像是有效的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文件。该文件可能是其他 Microsoft Office System 文件,或者是使用其他程序创建的文件。

请尝试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双击该文件,查看是否有其他程序可以打开该文件。如果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双击该文件时,再次打开了 PowerPoint,则可能的原因是该文件不是 PowerPoint 文件,但其扩展名被重命名成了注册的 PowerPoint 文件类型(.ppt、.pptx、.pps、.ppsx、.pptx、.pot 或 .potx)。

若要确定可以打开该文件的程序,请尝试以下任一方法:

如果知道原作者,请与其联系,以便找出创建此文件时所使用的程序。然后用正确的扩展名重命名该文件,以便使用相应的程序打开文件。
请尝试在其他程序中打开该文件。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非常熟悉软件,请在文本编辑器中检查文件头,确定哪个程序能够读取该文件。
另一种可能是从其他计算机传输该文件的过程中,文件被损坏。如果该文件是通过调制解调器传输的,请尝试重新传输该文件。

最后,该文件可能已经损坏。如果您有该文件的备份副本,请使用该副本。当前不可能修复损坏文件。

网友E(2008-06-12):
下载学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