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站长给点编程上的提示

楼主(2008-03-23):
X4是磁翻版的高位,X5是低位,Y15,Y16分别是两台电动机,要求控制是,高位
起一台,低位停这台。再到高位时起另外一台,两台轮流切换,我写了几句,达不到要求。用仿真器
模拟状态不合适,刚运行所有RST 指令就执行了

楼主:
还是这个问题,我又写了另外几句。想法是先清除所有可用存储器的内容。把D0置1,D1也置1。
比较D0和D1,这两个数应该相等。于是到高位时(X4通)置位Y15启动一台电机,低位时(X5通),
复位Y15,停刚启动的电机。同时把D1置0,下次比较D1和D0,D1应该小于D0,于是启动另外一台
电机,把D1再置1。再比较。从而达到通过两个液位来控制两台电机切换使用的目的,可是模拟还是
不成功,郁闷啊!请站长指点。

网友A:
把X4、X5、Y15、Y16的常开点换为上升沿

楼主:
把X4、X5、Y15、Y16的常开点换为上升沿后还是不对,在仿真中强制X4状态合适

楼主:
再接着强制X5状态就不对了

网友A:
X4上升沿,X5下降沿,然后高位时强制X4通,低位时强制X5断,反复试验,应该没问题。
要注意实际中液位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B:
参考程序如下:
仅供参考,您自己再多试验下。
1) RST 偶尔有时出现异常,想破头也想不通,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放弃使用RST,使用别的方法。
2) 以后请不要在“给站长留言”提问编程问题,转移到“三菱电机自动化”

楼主:
感谢站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予指导

网友C:
楼主:是你理解错了,RST指令高亮显示时表示该位处于复位状态.哈哈.

网友D:
ldp x4
andi m0
set y15
and m0
set y16
ldp x15
andi m0
rst y15
and m0
rst y16
ldp x4
alt m0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D:
嘿嘿!~
刚才写错了
LDP X4
MPS
ANI Y15
ANI Y16
ALT M0
MRD
ANI M0
SET Y15
MPP
SET Y16
LDP X5
ZRST Y15 Y16
END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楼主:
多谢各位给予的关注,站长给的LAD我已试过,无论是在仿真软件上,还是在真实硬件上
都达到了控制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给予的关注,站长给的LAD我已试过,无论是在仿真软件上,还是在真实硬件上
都达到了控制要求
能帮上忙就好

楼主:
能有这样的好网站,想不进步都不行

网友E(2008-08-29):
学习了,佩服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