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制动电阻问题 在线等待

楼主(2008-03-23):
我有两个相同的三菱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同时工作,但运行过程中要求通过电机的快慢速度来形成张力,问一下这两个电机转速相差多少变频器能没有事情?是否要加什么制动单元?两个变频器相差多少HZ允许?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1 "两个电机转速相差多少变频器能没有事情?"如果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转速‘相差多少’有什么关系呢,应该算功率和扭矩是吧
2 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应用于制动启动比较频繁,或是快速制动,和可能过载产生大的再生电流的场合(比如吊装)
3 “两个变频器相差多少HZ允许?”同1,可能我没理解你的问题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如果两个电机速度不一样,最好不要一拖二

网友C(2008-04-22):
两台电机之间控制张力,其中一个向前拉,一个要向后拖,在第四象限工作,最好加制动单元。
两个电机之间张力跟速度差,及电机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