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输出接电磁阀中间加隔离是用固态好呢,还是加继电器好呢?

楼主(2008-03-23):
Y输出接电磁阀中间加隔离是用固态好呢,还是加继电器好呢?
用固态好像有时会出现粘连的情况,而用继电器又觉得响应稍慢一些,
大家认为了?

网友A:
用R型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最好是接口型继电器
TURCK有

网友C:
用继电器

网友D:
继电器可能好点

GOOD LUCK

网友E:
继电器好些

网友F:
电磁阀是AC,还是DC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G:
用继电器最可靠。

网友H:
继电器可能好点,稳定,可靠

网友I:
用固态也可以了 但是是由低压转换到高压的

网友J:
我一般用继电器经济又实用!

网友K(2008-06-04):
我也认为是继电器好点

网友L:
电磁阀最好是直流用达林顿管放大驱动,交流用SSR,这样感性负载不会坏触点,当然一般用继电器。

网友M:
中继比较好。

网友N:
固态好用,我现在改压机全是用固态

网友O:
继电器好

网友O:
固态也可以,你要算一下它的电流值

网友P:
高速一定要用固態,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可不可以直接驱动呢???初学者,谢谢

電壓.電流都合乎規格,直驅也可以.

网友R:
看实际需要

网友S:
为了隔离,我想我会用继电器

网友T:
一般用继电器经济又实用

网友U:
也许这个问题以后会遇到,感谢楼主提供这么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V:
动作频繁用固态,其它就用断电器。

网友W:
用电子放大板经济些,16点的400元左右.假定用OMRON的MY-2NJ的是50*16=800元左右'

网友X:
继电器,好。

网友Y:
固态的好!

网友Z:
中续可靠些

网友AA:
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可靠,可根据你所用的电磁阀的电流,去选择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W:
按电流,直接应该没问题,小日本现在也偷工减料啊。我拆过1N的,继电器是CHINA.2N继电器是JAPEN.产的。都不能直接电磁阀。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网友AB:
我用过三菱的直拖,DC24V的,加了续流二极管,平均2秒动作一次,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
用了快2年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C(2008-07-28):
我厂以前的都是直接输出到电磁阀,因为是要求高速的通断,一般的PLC都可以直接接电磁阀。

网友AD:
继电器会好点

网友AE:
用继电器安全性好,不过继电器要大于电磁阀的功率

网友AF:
楼上的说的是 继电器可带负载的功率的吧???

网友AG:
一般情况下用继电器好

网友AH:
在电磁阀线圈上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保护输出点了

网友AI:
我们厂都用继电器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J:
继电器可靠点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K:
继电器使用要方便些

网友AL:
用SSR好用

网友AM:
用继电器好,大的电磁阀最好再接点2端加阻容吸收元件

网友AN:
用继电器的相对好一点,又便宜

网友AO:
总体来说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最后证明还是R要稳定一些!

网友AP:
加继电器好,魏得米勒或欧姆龙

网友AQ(2009-01-19):
用继电器可靠一些!

网友AR:
用继电器没错的

网友AS:
动作频繁用固态,其它就用断电器

网友AT:
对响应速度没要求就用继电器了

网友AU:
我一般用继电器

网友AV:
固态继电器好一些,能够应付快速响应。没有噪音,美观。
不过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W:
这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X:
要看用的场合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AY:
大家别光说好,说说理由啊

网友AZ:
平时工作中见得比较多的还是继电器,个人感觉比较方便.

网友BA:
引用 网友G:
用继电器最可靠。

网友BB:
我厂里的PLC输出都是直接连接电磁阀的

网友BC:
我觉得在PLC输出处加二极管也是比较好的方法,我一直是这样用的,感觉不错。
因为它就是起到保护PLC的作用吗。防止它短路。

网友BD(2009-02-18):
用继电器,电磁阀线圈并RC回路,保护继电器触点

网友BD:
直流可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