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IEW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3-23):
各位前辈好
小弟所在公司设备用的是EVIEW 的触摸屏,型号是 MT506LV4CN请问各位前辈我该下载,什么编程软件,和通信线制作图纸,使用手册等相关资料.望各位前辈及版主赐教为谢.因为刚刚入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一看你就没有认真浏览本站所有的版块,你所说的都在本站能找到

网友B:
编程软件为EasyManager、使用手册、和连接电缆接线方法都可以在本论坛找到,自已搜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C:
MT500系列对FX1N系列(时间继电器T设定不了吗?我用数据D传送也写不进去)
对于T的当前值也显示不了,将T传送到D也无法显示;我想请教MT500是否支持
FX系列?

网友C:
我想请教FX系列的T
用EVIEW触摸屏
如何写入时间
和如何显示T的当前值

网友B:
EV屏肯定可以和三菱FX系列配套使用,时间继电器T时间可以用寄存器D设定或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