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杨工您好!请问一下我今天用三菱的Q64TD设定软件设置了它的参数后,为什么我的两块模块都是只有通道1和3 有温度值,面通道2和4都没有值呢,我用的是采样方式,只用软件在初始设定里面开通了各个通道,其它的设定都没有动。自动刷新里面设定的地址是CH1对应D200,CH2对应D202,CH3对应D204,CH4对应D206,但有一点我是在进行调试,所以四个通道只有一个通道用了热电隅,其它三个通道用补偿导线进行了各自的短接,我把热电隅分别在各个通道上都试了一下,还是只有通道1和3 有,2和4 没有,也没有发生异常,两块模块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请您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有关三菱Q系列PLC,运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问题可拨打三菱免费热线:800-820-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