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l606 如何编写初始块S0?

楼主(2008-03-23):
用7.0版三菱编程软件PLC SFC不能编写初始块SO,请高手带路

网友A:
借用别人的例子,这个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678-keyword-sfc.html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打不开,请教怎样打开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软件,我用的是这个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41.html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本人用的是GX8.31版,用梯形图能写LD M8002 ,SET S0 ,STL S0
等等。用SFC只能写LD M8002 ,SET S0 ,不能写STL S0?请指路。
谢谢版主二次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在SFC编程状态中,输入step选择S步骤后,生成的块就相当于STL了,右侧的梯形图里为 stl s下运行的程序,为什么还要再那里写STL呢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了

zsh340

网友B(2009-11-03):
首先你创建程序工程时选择SFC
然后建第一个SFC程序段,第一个SFC程序段自动变成S0;
然后建第二个为梯形图,在这个梯形图里面的编辑格式与其它的梯形图编辑格式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