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前辈们,

您们好!

我最近安装了GX-DEVELOPER 8C,但是好象很多动能都没有用.比如: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和停止这个功能就不能用, 因此我在编辑完一个程式后,不能进行测试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那里设置不当,请前辈们回复,谢谢了!

网友A:
要想使用这个功能,还要安装仿真软件。本站搜索可下。

楼主:
请问仿真软件不是和GX-DEVELOPER 8C在一起的吗?我看到我朋友他们安装这个软件后,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功能(梯形图逻辑测试).
如果要这个功能,请问要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呢,请详细指点一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B:
仿真軟件是和GX-DeveLoper一起的,但是是三菱的正版軟件才會有。

而對于大陸這邊使用的軟件,都是先安裝GX-Developer后再安裝GX-Simulator這款仿真軟件。

如果您要仿真FX3U系列的PLC,那么您的仿真軟件需要安裝GX-Simulator7.11或者以上的版本,否則的話,建議使用7.0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

實際上如果您只是需要仿真或者使用FX2N系列的,那么GX-Developer軟件的版本根本不需要8.0的,7.0搭載6.0C版本的仿真軟件會更適合。

以上!

Good Luck!
  • 威望:+1(YMMFA)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我马上去下载仿真软件.

网友C(2009-03-01):
引用 网友B:
    仿真軟件是和GX-DeveLoper一起的,但是是三菱的正版軟件才會有。

    而對于大陸這邊使用的軟件,都是先安裝GX-Developer后再安裝GX-Simulator這款仿真軟件。

    如果您要仿真FX3U系列的PLC,那么您的仿真軟件需要安裝GX-Simulator7.11或者以上的版本,否則的話,建議使用7.0以上的版本就可以了。

    3楼说的太好了。

网友D(2010-02-17):
    你还需要安装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