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我想利用PLC控制电磁阀,可是看了一些程序,有些程序仅仅一个Q0.0就控制输出了,就玩事儿了。

而有的程序需要2个输入,2个输出来控制,分别控制开,关,并且监视其工作状态。

我是首次应用PLC,对这些都不太熟悉,已经被他弄晕呼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了。

谁能告诉我对于阀门类的这类控制,到底怎么样控制比较好?需要多少个输入输出量。

还有,我需要利用阀门来控制污水的流通,所以,可能还要看阀门具体状态。

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是需要一个输出还是需要两个输出,并非是PLC的问题,而是要看你使用的电磁阀是什么结构的。
建议楼主找本液压气动控制方面的资料来看一下哦。
一般阀类分单电控的和双电控的,单电控的可以自动复位,所以只需要一个输出点就可以控制了;而双电控的必须通过两端各自得电来实现换向,所以要两个输出点。
就你所要求的阀门控制而言,应该只需要实现它的通断就可以了,那么用一个两位两通的单电控电磁阀就应该能够满足要求了。
另外,要看阀门的实际状态的话,可以选择旋转电磁阀,这样可以在阀芯的旋转杆上想想办法,用一个微动开关检测阀芯是处于原位还是旋出位置,这样就能判断出阀门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了。
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就看实际工程中有什么需要。

网友B(2008-07-30):
强,对电磁阀又学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