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8-03-24):
请问用PLC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吗?要不要用到特殊功能模块啊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把plc的型号配对

网友B:
请教1楼,说的详细点

网友C:
你要求的变频器的频率是连续的还是多段速的。如是连续的,则PLC需要AO去控制,多段速的可以用PLC的DO来控制。相应的变频器内部参数也应设定,设定方式参考所用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有三种方法
1,用PLC的输出点接到变频器上,通过 A B C AB AC BC ABC 这样的组合做多段速度
2,用PLC加模块,输出电压信号给变频器来控制速度
3,用PLC通过485与变频器通讯来控制速度

网友E:
PLC 变频器 自个搜下,本网站遍地有黄金。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我也想学这个耶
就是弄不清楚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