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请叫一下:
    想用NPN型接近开关去控制PLC的输入端口(原来是行程开关  接法就是COM--行程开关常开--X0),NPN型接近开关我用万能表量了一下,棕线接+24V  蓝线接0V (开关电源供电)  在接近开关OFF时,黑线带+24V电,也就是说黑线与棕先搭在了一起,,在接近开关ON时,黑线为0V,也就是说黑线与蓝线搭在了一起,请问一下懂行人,该如果去接。如果将PLC的COM接开关电源的0V,黑线接X0,那么在接近开关OFF时,不是PLC上的COM和XO之间有一个24V的电压??这样会不会烧坏PLC?不敢试,也许不是这样接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将PLC的COM接开关电源的0V,黑线接X0.....”三菱的com已经和内部开关电源的0v连接了,所以只能接NPN型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手册上有外接电源图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图我也看过了,但这个图只能说明在接PLC上自带的电源的时候的接法。我的意思也许2楼的仁兄没有明白,主要是

1《在接近开关OFF时,黑线带+24V电》这样正常吗?是不是我买的NPN接近开关的特例,还是全是这样的。
2  那么在外接开关电源的情况下,带+24V的黑线会不会烧坏PLC。

网友C:
我们公司有销售FX2N-48MR-ES/UL  FX2N-64MR-ES/RL 等型号

PNP和NPN都可以用

网友A:
1 我不知道你那个“黑线带+24V电”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是传感器用plc内部电源黑线接入输入点X,还是传感器单独连接外接电源,没与plc连接。
2  因三菱PLC 把COM点在PLC内部与负极连接,所以输入点开路时都是高电平(24V+),不管你接没接那个接近开关。
3  如果你单独把那个npn传感器接电,上述中“棕线接+24V  蓝线接0V (开关电源供电)  在接近开关OFF时,黑线带+24V电”,那个黑线用电表测量时应该不到24V,在23V左右,这是三极管本身的特性造成的,只是个断开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此时你在黑线和蓝线间连个24V指示灯,它是不会亮的。
4  一般的plc输入模块都采用的是双极型光耦,如果plc输入部分,内部没有接自带电源,可通过外部电源接入com的极性,选择源型或漏型输入。比如楼上站长所说的那个,或者西门子的,FX3U好像也是。
5  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PLC输入模块内部已经接电,最好不要再接外部电源,万一它见了鬼的坏掉了没地方说理,千万别来找我(我也知电源可以并起来用,但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没试过)。除非经过专业人士对其内部电路进行修改,把内部电源与输入断开。
6 说明书上有一个图是四线的传感器,为外接电源的,但市面上的4线一般都是,两根电源另外两根是选常开常闭用的(也就是说传感器的工作电源和信号电源是共在一起的),我只见过5线的好像有图上那样用的。

也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3-26 10:50重新编辑 ]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棕线接+24V  蓝线接COM ,黑线接X00 (NPN型)

网友E:
不会烧坏,等电位!

网友F:
NPN接近开关OFF时,黑线带+24V电,是正常的.因为NPN接近开关ON时是低电平输出的平时是高电平输出的(我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   关于外部电源接在PLC输入上好象没什么事,我有一次这样接过PLC输入指示灯就不亮了好象保护了我就马上关了

网友G:
外接开关电源可以,棕色的接+24V蓝色的接0V连COM端黑色的接输入端.

网友H:
你想要改PNP的很简单啊!找一继电器转换过来就OK了!

网友I:
把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在一起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兄帮忙,我基本上清楚了。

网友J(2008-07-18):
哪位好心人 把这几种情况的 电路全部划出来

网友K:
是吗,我没试过,等我试过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