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3-2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想知道一些PLC控制变频器方面的知识,是不是PLC控制变频器编程时,有一固定的编程套路,就像练武术一样?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您想怎么控制?
使用IO點控制?使用通訊控制?
使用IO點控制,那么如同普通編程一般,給IO點置位或者給定數據。
如果使用通訊控制,那么怎么去編程取決于使用的變頻器支持的通訊協議以及PLC所支持的通訊協議,一般最好具體化問題,否則沒有人愿意長篇大論的去這類問題。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了,只因为对编程方面还有些陌生,所以叙述不那么明确,通过您的讲解我也明白了一些,再次的感谢!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063-keyword-%B1%E4%C6%B5%C6%F7.html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www.ymmfa.com/yy01.html

网友D:
有资料:
请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及触摸屏综合应用技术实操指导书》

网友E:
坛内很多,你搜索关键词试试吧。

网友E:
可不是搜索“关键词”这三个字呀,要这样,我首先都晕了。

网友F:
你可以参考这本书,可编程控制器入门与应用实例(三菱FX2N系列),
这里面有很多有跟PLC跟变频器控制例子.

网友G:
原来有只么一本好书,我要看看。

网友H:
通信控制比较难,还是用模拟量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I:
最好是用通讯
描述: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