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25):
现在欧姆龙触摸屏组态用的是什么软件?能用其他的组态软件做吗?
欧姆龙的软件在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A:
没有通用的组态软件,必须使用OMRON自己的触摸屏专用软件。
NT-ZJCAT1-EV4(NTST4.8E)
NT系列可编程终端支持软件
软件特点:
-方便快捷地制作各种画面元素
-自带图像库,可同时打开两个支持软件进行库元素的剪切和复制
-自带中文系统程序,支持中文输入和显示
-与PT通讯可靠,方便地实现屏幕数据的上下载
-支持其他公司的PLC连接(中文版支持三菱,英文版支持三菱、西门子、GE、AB)
-支持旧版本(包括DOS版)的画面数据的引入
-支持的OMRON PT有如下型号:
NT11S、NT20S、NT30(C〕、NT31(C〕、NT600S、NT620S/C、NT625C、NT631(C)

网友B:
楼上是专家。说的非常对。
OMRON的相关软件可以到其官网去找找看。

楼主:
谢谢斑竹!请问斑竹那里可以下载组态的软件?

网友B:
去官网找不到吗?有需要的话明天去公司上传给你!

楼主:
欧姆龙的官方网站都找遍了都没有

网友B:
点此下载:
http://www.mediafire.com/?2y1avtdsgjw

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下载
还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想请教各位大虾.
上次我写模拟控制的时候,对通道的电压设定值我没有弄明白.
000:-10V~+10V
001:0~10V
010:1~5V
011:0~20mA
100:4~20mA
请问各位大虾,在设定时写的是16进制的,而上面的设定是二进制的,他们的关系是怎么联系上的?比如我要写控制值为1-5V的,怎吗样对应16进制的?
模拟输出扩展是CPM1A-AD041的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在设定时写的是16进制的,而上面的设定是二进制的,他们的关系是怎么联系上的?比如我要写控制值为1-5V的,怎吗样对应16进制的?
这个思路太混乱了,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你不要把它们搅到一块去。

网友C(2008-12-10):
我是一个新手,刚学PLC,我在连接DivcNet网时,出现端口没有分配无法连接子节点,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分配网络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