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一个简单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控制电葫芦正反转,有点动,有自动提升.可在调试时发现有时候点动会误动作,变成自动了,图我附上,原理上不应该有问题,经验丰富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该怎么办?一般情况下每20次会有一两次误动作!
注:SB1,SB3是自动SB2SB4是点动!下面的是行程开关!
[ 此贴被yangjunhua在2008-04-01 08:04重新编辑 ]

网友A:
是俩边的点动都会出这样的问题吗?接触器一般不会有问题,两个点动按钮不是买的大兴的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都会!反正是正泰的垃圾开关.质量很差的!

楼主:
我也分析是开关质量太差了,不过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呢?比如说剩磁了,

网友B:
再找两组辅助触点,KM1常开与SB1并联,KM1常闭与SB2闭、KM1常开这一路串联;KM2同理。

脑子短路了,这是极期无效的想法。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3-25 19:52重新编辑 ]

网友C:
按我看,如果电工要做到这样应该可以了。用好一点的元器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4楼说的有道理,怎么加小继电器呢,在那里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找两组辅助触点,KM1常开与SB1并联,KM1常闭与SB2闭、KM1常开这一路串联;KM2同理。

不知道这样做怎么实现点动?sb1和SB2都成自动了.KM1常闭与SB2闭、KM1常开这一路串联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一路永远不通呀,望能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D:
这种电路图是完全可以做成教科书的,画得很好,只是在实施时的对电器的要求取决于设计者的考虑,
用国产的垃圾东西没有什么用的,没有问题的设计也变得漏洞百出,所以建议优先考虑品牌电器,如果非要在垃圾中淘宝的话,不如自已买几种回来看看,常闭和常开的动作相差多少!有CE认证和3C认证的要好一点!!

网友E:
只改KM1,大家看下有错误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13楼改的回路是如4楼所说的改法。
应该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做怎么实现点动?sb1和SB2都成自动了.KM1常闭与SB2闭、KM1常开这一路串联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一路永远不通呀,望能详细说明.谢谢!

晕了,脑子短路。
那样做根本不可行。

网友G:
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就是一个电动葫芦,换好一点的按钮就能解决了。另外,正泰的开关质量还算不错啊!你买的是正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改KM1,大家看下有错误吗? [attachment=5832]

完全正确!
[ 此贴被yangjunhua在2008-03-27 14:40重新编辑 ]

楼主:
13楼的改法是对的,上次没看到他ka1的自锁!不好意思!
[ 此贴被yangjunhua在2008-03-27 14:39重新编辑 ]

网友D:
TO 十三楼:
                          你所做的修改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3楼的改法是对的,上次没看到他ka1的自锁!不好意思!

KA1不是自锁,否则的话不能实现点动功能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十三楼改的完全可行.但是把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断接到互锁上就更完美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13楼的改法在我实际改过后没有效果,可以说是误动作更加频繁,基本上就是实现不了点动!经过调试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出现在开关上面,是接触器的问题,点动按钮松开后,接触器常开自锁复位有延时,而这时开关已复位,从而造成没有断开自锁!如果改成13楼的做法后,小断电器复位比开关复位还要快很多,从而造成误动作更加频繁.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加上小继电器,用小继电器的自锁代替接触器.我是这样改的,然后就没有误动作了,不知大家还有什么高见没有!

网友D:
TO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见过,如果真如楼主所说那就使用断电保护电路,原理就是在热过载上任取一组火线,加装一个中继,另一端跟零线相连.然后在控制线路的停止按钮后面串联这个中继的常闭触点.

网友D:
做了一些改进,不知道行不行!楼主你试试看!!
附件: 电动葫芦控制改进.rar (43 K) 下载次数:6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见过,如果真如楼主所说那就使用断电保护电路,原理就是在热过载上任取一组火线,加装一个中继,另一端跟零线相连.然后在控制线路的停止按钮后面串联这个中继的常闭触点.

我看过你改的东西了,不过我想你要是这样改的话,实现不了点动了,当sb2闭合时,接触器得电,使km3得电,从而使km3常闭断开,实现不了点动.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