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一块指针式远传压力表,起始电阻值:3~20欧姆,满刻度电阻值:340~400欧姆,它有3根线

要接到显示仪表上。量程是0~0.6MPa,现要显示仪表能和远传压力表显示相同的值。显示仪表有

项设置是IN(输入信号类型选择),我设为27(0~400欧姆)测量范围是-1999~9999。用螺丝刀

拨动远传压力表后的指针让它的压力有所变化,两表怎么也不对应。两表的接线图如下

楼主:
显示仪表接线图中的P1,P2,P3.和远传压力表中的1,2,3号线应该怎样接,或者在显示仪表的

设置里要改什么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如果显示表的1、2、3(即P1、P2、P3)是可以接热电阻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1--P1&P2
3--P3

2不接线

另外这种仪表肯定能够在参数里面进行修正,首先将远传表电阻调为0,将显示仪表显示值设为0MPa;再将远传表电阻调位400,将显示仪表显示值设为0.6MPa。这样再拨动远传表的电阻的话,显示仪表就能显示出对应的变化值了。(大概原理应当如此)

怎么设置显示仪表,需要看说明书的啊。

以上是个人看法,敬请指正!

楼主:
接热电阻是可以的,第一副图中RT就表示热电阻。问题好像就在调整阻值上,当指针指到0MPa时

阻值不等于0,这个阻值是出厂时厂家设好的,根本不让用户调整。

网友A:
用调电阻来看显示表的数值,不要用显示表的的数值倒推电阻值。
或者说如果它们的比例关系是Y=aX+b的话,那么你的仪表与压力计对应关系为0=aX+b,且X不等于0,也就是b不等于0。
如果b不可调,则这个关系就这么建立了,只要a这个比例系数是稳定的,那么就可以说达到了我们的控制目的了。
最终,我们要做的就将Y与实际压力进行校正,只要Y的显示值是实际压力就可以了。
在一般的仪表中,肯定能有一个参数,专门对测得数值进行上下调整,使得显示值显示为实际值(用专用测量仪器校准的值)。
所以,我认为只要这块仪表现在能够根据压力计阻值的变化,正常显示一个在0~0.6MPa之间的数值(最好是成正比的),那么,就只要找到该仪表的说明书,将这个参数修正过来就行了。

楼主:
现在我开始怀疑,这块远传压力表和显示仪表能否配套使用了,远传压力表是可变电阻信号。

而显示仪表可接受的只有线性电阻(0~400欧姆,说明书上所说),而1,2,3是接热电阻RT的,

可变电阻和热电阻是否是一种信号值得怀疑

网友B:
智能式仪表功能多,包括可变电阻和热电阻性能,
1--P1与P2短接
3--P3
量程设置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