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德利变频器应用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8-03-25):
我们现在用的是爱德利MS 2-104变频器,0.4KW,三相220V输出。带一台250W的电机,输入是220V/380V均可的,角型接法,停机一段时间后再启动时电机转速就会慢下来,运转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转速慢时变频器输出只有170V左右,正常时输出200V左右,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是转速越快,电压越高

网友B:
这个一般来讲是正常的!放心使用呵呵

楼主:
已经OK了,是设定的速度过高,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电压下降,把速度降下来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C:
首先问一下,你对变频器的原理熟悉吗?
你电机的速度变化是否跟你设定的加速时间相符合啊?
设备对电机的转速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不?

网友C:
如果你不太熟悉变频器的原理的话,而且设备对电机加速的快慢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干脆把加速时间改成"0"好了,MS 2系列的我没说明书,AS2系列的参数如下:
CD00 主频率 CD01设定锁定 CD02 加速时间 CD03减速时间

网友D:
加速与电压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变频器的加速时间问题,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