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M680无驱动如何动作的?

楼主(2008-03-25):
程序中出现的M680等几个点 , 并无驱动线圈 , 但在监视中发现它会动作的 , 程序中是否有什么隐藏的什么指令步啊????? 求助
有高手的指教啊

网友A:
没听说过

GOOD LUCK

网友B:
发个程序看看

楼主:
好的 先发个图片 完整的程序 在站里有的 传到站里了 就是宝钢电梯的那个>>>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触摸屏控制的M680
2,用了别的指令,比如DMOV K2047 M675 之类的

楼主:
恩~~ 好象是的 一些应用指令就是的 我也刚刚了解到 感谢大家的解释
互相学习交流~ 还请更多的高手指教~^^!

网友D:
你用右键选择触点,再查找“Cross Refercence”,分别查看“None”、“Digit”、和“Mutiple word”试试看有没有在别的地方把它置未/复位了。

网友E:
是做辅助用,程序里有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2008-04-26):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