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我网上找了N久,没找到,请求帮助!!!
    在这里先谢谢了! 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part1.rar (977 K) 下载次数:1278 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part2.rar (35 K) 下载次数:811

这个文件网上找到的,安装后在库里面,没找到指令库, 用添加都找不到,为什么? 各位指点下,谢谢!
                邮箱: sdgball@126.com

[ 此贴被sdgball在2008-03-26 17:03重新编辑 ]

网友A:
這個只是庫,在安裝完畢后,需要升級Step7 MicroWin的版本來進行升級,對于網絡上都是使用直接補丁安裝版安裝的同志們實在無用。

您要取得2.2指令庫,那么您需要安裝Step7 MicroWin V4 SP4補丁包。

作為正版用戶:
Step1:安裝Step7 MicroWin完全版
Step2:安裝樓主提供的庫

以后升級Step7 MicroWin時,庫會隨同一起升級。

對于直接安裝版的用戶,無需安裝樓主的庫就會有。
如果您使用優化大師這款軟件,那要悠著點了,這款軟件會屏蔽庫的注冊信息,導致沒有庫。

您看,這是直接使用西門子官方網站下載的SP5補丁包安裝的Step7 MicroWin軟件,其庫已經是2.3版本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多谢cvlsam,我知道原因了,注册表内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分项限制软件向库内添加,把Toolbox下的分项删除 OK,再打编程软件变得能加入了.

网友B(2009-10-27):
怎么还是不行呢?

网友C(2011-06-06):
多谢cvlsam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