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触摸屏问题?多谢大家。(已解决)

楼主(2008-03-26):
三菱触摸屏GT1150系列,PLC为FX2N48点,现在用USB把PC与GOT相连,请问如何把GOT再与PLC相连,用什么线,哪个端口?是422还是232口?连接后PC可以直接经GOT下载到PLC,省得拔线。谢谢。
[ 此贴被1103在2008-03-27 17:06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快点解答吧!

网友B:
用485的就可以了,

网友C:
GT1150 用FX-50DU-CAB0 连接到 FX2N-48MR
电脑和屏之间和GT09-C20USB也可以用FX-232CAB也可以,USB的速度快十倍
两根线我都有卖

网友D:
GT11,GT15,A900应都支持透明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三菱哪种简单的触摸屏能实现上位所说的功能啊
几乎所有屏都支持

网友F:
是啊 透明功能很好用的 只有带一根线就可以了而且速度又来得快

楼主:
跟GX版本有关吗?现在出现通信错误,当由PC通过GOT由422口下到PLC时。要如何设置?多谢。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