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斑主。。请进啊,MT506密码修改

楼主(2008-03-27):
我看了EB500使用手册
rw60074~60075(双字节)一级密码修改
rw60076~60077(双字节)二级密码修改
我用数值输入元件修改rw60074和rw60076后,显示的是修改后的密码 。
并且rw60071是显示1, LB9044我也位设定元件置ON
可是用LB9045重启后,我用修改后的密码却不能登陆,而修改前的密码却还能进入。。
这是为什么啊,高手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一个人丢我啊
还是自己解决了,是系统设置里一个参数没有设!!
呵呵~~~~~~~~~~~~

网友A(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B(2008-11-10):
怎样解决的呢?
能否发个你做的例子给我阿
sjyes@qq.Com

网友C(2009-09-16):
参数设定--硬件--系统参数(储存),如果设置为不储存,当然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