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在电柜的底板上安装有几个较大的交流接触器,工作时接触器引起的震动比较大,想找个方法降低这种震动。想请教一下,各位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我见过好些个柜子都很响的,好象做柜子的都没有怎么处理

网友B:
如果是工作时,那么质量就有点问题.

网友C:
一般燥声大是接触器本身问题,最好对它拆开清洁.

网友D:
大部份是质量问题 按下去看看 还不会好的话有可能是短路环或是别的不好

网友E:
容量大的接触器,在启动瞬时震动大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吸合了,还有较大的噪音,应打开接触器
拆开弹簧,衔铁,把里面的大颗粒灰尘清除,按原样装好,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F:
首先检查,是共振声音还是接触器铁心噪声,如果是铁心声音,需要将接触器拆开,清除铁心表面灰尘!!!!

网友E:
如果是共振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发生共振的情况,是很少的.如果有那就只清洁一个接触器.等于是差频

网友G:
用汽油把E字型接觸面擦一下,因為新的接觸器有油脂保護防生锈。

网友H:
清除铁心表面灰尘就好了

网友I:
在铁芯上回点黄油就好了,屡试不爽

网友J:
换个质量好点的接触器

网友K:
用好一点的接触器.比如ABB和施耐特.

网友L:
使用橡皮垫,机电市场有卖

网友M:
接触器铁心两个接触面间是否有异物或短路环断开以及恢复弹簧拉力是否过大

网友N:
启动时一般都很响,不过名牌的好一点

网友F:
容量大的接触器与容量小的接触器其结构不同,大的灰尘比较容易进入!!
我的看法,首先要清除铁心表面灰尘,然后在铁心上下表面,涂一层薄薄的黄油,
在不行,就是接触器自身或安装问题!!!

网友O:
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