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27):
杨工,您好!我想选一型号的触摸屏,价格最好在5000以下。能做报警记录,且可以查询最近发生的100条报警。报警记录可以传输到电脑。

网友A:
三菱的屏都能做报警记录。。但一般只显示最近几条。。断电后就没有了。。
如果要保存的话要选择带CF卡的,最便宜的是
GT1150-QLBD
5.7" 16 灰度 (RS422/232) + 3MB MEMORY + CF CARD
公开价9420 折扣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