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问如何显示某个十进制数?

楼主(2008-03-27):
譬如38,应该用哪个指令可以实现。是否先要用BCD指令先把38转换成BCD码,然而用SEGD指令输出?

网友A:
您這樣的提問似乎令我難以回答,非常的痛苦!
您想怎么顯示?顯示在觸摸屏?或者顯示在數碼管?您數碼管的類型是什么?想整合出兩個數,看來您你需要兩位的數碼管才可以。
等您描述完整了您的需求后再交流。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用数码管显示,就两位。数码管如 指令SEGD H1 K2Y0 就是把1用
Y0.....Y7输出。然而接各二极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