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屏程序上载

楼主(2008-03-27):
上载程序时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软件不对或者电缆没接好!

网友B:
通讯错误呗!好好看看设置!通讯方式对吗?
目标确认没有?

网友C:
软件上的串口设定与PC的COM一致!

网友D:
就是软件的设置不对,没别的问题

网友E:
接口不对! 要不就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先检查通讯设置
如果通讯设置是正常的,但还是通讯不上,说明软件发精神病了,重启下机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