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plc与伺服电机是如何通信的?

楼主(2008-03-27):
向高手学习.

网友A:
哪得看你用什么伺服电机,看说明书,都有的

楼主(2008-05-25):
安川的电机,三菱PLC

网友B:
通常是连线的,安川给你有个插,在上面焊线,再接到PLC的Y上面
比如Y0代表脉冲,Y2代表方向,Y3代表启动之类

网友C:
高 好高 大显神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