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求够USB转换COM 口的编程线(IBM)的

楼主(2008-03-27):
不知道那里有的买,多少钱,

网友A:
……各地的电子信息城都会有卖的,便宜的二三十块钱,然后四五六七八十的都有。建议买条贵点的,质量好,不必担心买回来不好用了……

网友B:
电脑城有卖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C:
IBM这个牌子的没有
如果是可以用在IBM这种电脑上的就有 价格从20-几百不等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