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本人新手,刚学三菱q-plc,不知道三菱触摸屏AGOT900与三菱q-plc如何通信,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

1) 屏A900 + 通讯卡A9GT-RS2 + 通讯线QC30R2 连接Q系列PLC的编程口

2) 屏A900 + 通讯卡A9GT-QBUSS + 通讯线QC30B 连接Q系列PLC的基板扩展口

如果想购买找我,技术上有支持 021-63222498 杨

楼主:
谢谢销售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电机
电话:021-63222498  杨茂明 (9-17点)
屏A900 + 通讯卡A9GT-QBUSS + 通讯线QC30B 连接Q系列PLC的基板扩展口
刚去观察了下 都已经有了  只要这些硬件连接吗?不要软件通信?

网友A:
软件上,触摸屏里需要安装OS ,还要安装通讯驱动

根据这两种方式的不同,安装不同的驱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安装GT1175 OS和驱动程序的,大同小异,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685.html

楼主:
谢谢站长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