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问那位有做过单片机和触摸屏通讯的

楼主(2008-03-28):
请问那位有做过单片机和触摸屏通讯的,用三菱的屏和89C52通讯,能教我吗?

网友A:
三菱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格式都不是三菱正式公布的,你现在能在网上查到的都是通过串口监听得到的。现在网上用PLC和单片机通讯用的比较多,和屏的通讯如果想做,就得自己动手去查帧格式了,当然屏中对应每款PLC不同,格式也不同,有的国产屏里听说有'自由协议'的类似东东不知道是不是做你这个用的,如果想做你得自己找找相关资料。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10-11-14):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