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C-PPI编程电缆

楼主(2008-03-28):
本人从网上找的PPI的接线图
说明:RS485的 3和8脚上串个电阻:RF70后,就不会烧串口了.

楼主:
补充
说明:RS485的 3和8脚上各串一个电阻:RF70后,就不会烧串口了.

网友A:
说明:RS485的 3和8脚上各串一个电阻:RF70后,就不会烧串口了.
加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B(2008-07-04):
加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C(2008-08-30):
怎么电阻多在啊

网友D(2009-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