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仿真软件疑问

楼主(2008-03-28):
请教一下,下载了PLC仿真软件安装时,输完注册码后点击"下一步"然后就卡在那不动,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电脑问题,你多等会。如果时间长了重启电脑再安装

网友B:
从新下载一个

网友C:
安装前先杀毒。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装前先杀毒。
有时候,未必是没有杀毒的问题,关掉杀毒软件反而更好。